楼主(2013-03-28):
   现场有一台PLC,其中有一个接口是可以直接连接PT100电阻,然后在面板上显示温度值。今天我试图用过程校验仪输出与实测PT100热电阻的电阻相同的一个热电阻信号至PLC,但是PLC并没有将这个电阻信号转化为对应的温度显示,这是什么原因呢?过程校验仪的信号是VC11+,深圳胜利的。

楼主:
请知道问题所在的朋友帮帮我啊???

网友A:
程校验仪没问题,关键咋PLC的数值转换上

楼主:
能不能仔细给我讲解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仔细给我讲解下呢??
这个估计需要悬赏

楼主:
   今天又尝试试验了一下柴油发动机温度监控用的热电阻用过程校验仪输出看看有没有反应,结果是仍旧没有任何反应,这是什么原因呢?
   现场检测发动机水温的一个传感器为Cu50热电阻,热电阻为三线制接线,当时面板上显示温度为30度,实测电阻为56.2欧姆,我用胜利VC11+过程校验仪模拟输出一个热电阻信号,同样采用三线制接线,设定温度也是30度,输出电阻实测为56.4欧姆,但是接到设备电路板对应的接口上以后显示输入错误,这是什么问题呢??是我接线有问题,还是过程校验仪输出的信号类型与电子板的信号类型不匹配所致呢??
   两次实验都以失败告终,让我对VC11+胜利过程校验仪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C:
   这不是可靠性的问题,而是由于测量原理所致,该校准仪的电阻档并不是人们传统理解的直流电阻箱式的电阻输出。该校准仪用的是电位法,即欧姆定律来计算电阻,即要求被接设备要有一定的激励电流信号I,就可在校准仪预设电阻R的输出端子之间产生一个对应的电压V=RI,以此来模拟产生一个等价的电阻(即R=V/I)。所以,校准仪只有对采用这种测量方式的设备才能输出一个正确的信号。

网友D:
如果给的是纯电阻信号,接至原来的热电阻通道上,问题应该不大吧

网友E:
偶建议你可以使用万用表先检测一下校验仪输出的电阻值看是多少,然后在确认三线制的接线那两个线是短接,然后在接入二次表。
偶怀疑是您的校验仪的输出阻抗过大造成温度二次表超量程。

网友F:
加个温变试试

楼主(2013-05-01):
   问题找到了,是因为校验仪输出电阻信号的原理和PLC对电阻信号的检测原理不匹配所致,如果采用电阻箱模拟热电阻信号的话,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谢谢大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