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8):
各位大侠们:
    西门子 s7-200 系列中 CPU222  速度有多快呢?
我用了一个 简单的代码测试 但是结果有点离谱,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梯形图见附件
代码:
LD     SM0.0
LPS
AN     I0.0
LPS
TON    T32, 10
AN     T32
INCW   VW0
LPP
A      T32
AW>    VW0, 35
=      Q0.3
LPP
A      I0.0
MOVW   0, VW0

解释一下 啊: 开关I0.0闭合后,开始启动10MS 定时器,同时vw0从0开始自加。
             当10MS 定时器结束时判断 vw0中数据是否>35 如果是Q0.3输出1.
            开关I0.0断开后,vw0 清空。
结果有点不靠谱,我不断调整vw0比较值“35” 结果发现当改为>=40后,Q0.3就输出不正常了。
这就意味着 10MS CPU程序代码 自加只能加到40。如果把自加看成一条指令的话,10MS岂不是只能走40条指令?也就是说
近0.25MS一条指令。指令周期为250US 这是不是有点太慢了呢

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万分感谢!

网友A:
官方公布的数据为布尔量执行时间:0.22uS

楼主:
这个数字我也看到了,但是如果是0.22US 的话 那么10MS 怎么可能只累加到35呢?
就算是PLC 在循环扫描体里无条件的将所有指令全部执行一遍,也就执行了 14*3=72条指令。那么最快执行一条指令时间为25US
不知道这种推理是否成立,大家有没有用过的 对该PLC 速度大概有多快有经验值的吗?

网友B:
下到机器里还是用了仿真软件?

网友C:
呵呵;PLC扫描周期不是简单的几行程序的执行时间相加;

网友D:
SMW20,22,24

网友E:
先查一下定时器的周期特性吧,可能是计时器选的不对。

网友F:
用中断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