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9):
针对涡轮流量计在使用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分析
涡轮流量计因计量精度较高、使用方便、测量范围宽等特点而广泛应用于石化、城市燃气行业。涡轮流量计既可作为工艺控制的检测仪表,也可作为贸易结算的计量仪表。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难免会出现被测介质性质、口径选择、安装条件、维修校验等问题,为了保证涡轮流量计的正常运行,在其使用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涡轮流量计对被测介质有严格的要求
a.涡轮流量计一般只用于计量低粘度的单相流体
b.用涡轮流量计计量的介质流体应处于紊流状态
c.目前大多数涡轮流量计的轴承为球体轴承,因此对被测介质的清洁度有很高的要求。如介质中含有颗粒杂质,会使轴承快速磨损,若含有纤维杂质则会缠绕在涡轮叶片上,影响涡轮的正常转动。在实际应用中可在涡轮流量计前端加装有效的过滤器。
2.涡轮流量计口径的选择应注意的问题
在选择涡轮流量计的口径时,应使介质的工况流量在流量计测量范围的15%—70%之间。当被测介质流量处于所选流量计测量范围的15%以下时,介质流体在管道中流速缓慢处于层流状态,流量计的测量线性变差,难以达到要求的计量精度。当介质工况流量大于所选择流量计测量范围的70%时,涡轮转速将变的很大,加速轴承和支架的磨损,影响涡轮流量计的使用寿命。
3.涡轮流量计在安装中应注意的问题
a.介质流体流速分布不均匀和旋涡流是影响涡轮流量计测量精度的主要原因,要消除流速不均匀和旋涡流则需要在涡轮流量计前端有足够长的直管段。一般要求在涡轮流量计上流有15D以上的直管段,下流有4D的直管段才能保证测量的精度,若受安装场地限制上流不能达到其要求,可在上流直管段上加装管速整流器。
b.涡轮流量计的安装点不能有强烈的机械震动和强的电磁干扰。焊接和安装中不能有焊渣和法兰密封垫片突入管道内,流量计上流的控制阀必须设置为全开的球阀或闸阀,以免影响被测介质的流态。
c.涡轮流量计在安装方式上可以是水平、倾斜、垂直安装,随安装方式的不同,其流量特性曲线有所变化。若要想获得高精度的测量,必须采用水平安装。如果一定要采用垂直安装则应用垂直安装方式对涡轮流量计重新校验,并重新设定仪表系数。
4.维修和校验应注意的问题
A.涡轮流量计的故障大多是涡轮轴承磨损和叶轮被卡住,这类故障用户只需更换轴承或清除叶轮上的杂物即可解决。但是涡轮流量计是装配严密的精密仪表,更换配件或是重新装配后都会引起仪表系数的变化,因此为保证测量的精度在更换配件或是重新装配后都应重新校验并更改仪表系数。
B.涡轮流量计随运行的时间增长或更换部件其仪表系数会发生改变,因此必须要对涡轮流量计进行校验。校验应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a.校验所用流体介质必须和测量的介质为同一介质或粘度相近的介质;
b.如果涡轮流量计是用于要求获得很高的测量精度的地方,校验时应连同流量计上下流的直管段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校验,以消除涡轮流量计前后直管段的附加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