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9):
有谁知道QJ71MB91和QJ71C24的区别吗,同样是MODBUS通讯,两者的区别有什么?

网友A:
QJ71MB91是MODBUS主从站功能模块
QJ71C24 串行通讯模块

楼主:
谢谢楼上,但是QJ71C24也可以设定从站啊,楼上能够说得具体点吗?

网友B(2016-06-02):
回复 楼主:
这么说吧,例如CPU跟三菱变频器座MODBUS通讯,对变频器而言,用的是MODBUS协议
对PLC而言,如果用个QJ71MB91的话,PLC可以用MODBUS协议通讯,所以对PLC而言,也是用的MODBUS协议
用QJ71C24N的话,虽然也可以通讯,但是在PLC这边采用的就是无协议通讯了,程序设计就要相对繁琐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