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9):
拆机发现整流桥外观完好,电解电容炸了4个.换了4个电解电容和3个整流 一块KKG.   通电后电源指示灯亮,面板无显示,机器里面有轻微烧焦的味道(主板附近),充电电阻特别烫. 后检查充电二极管和充电电阻是好的,主板无明显烧痕.   无加压器和波形器,求解决方法.

楼主:
另外量过电解电容,无短路.   目前只有一个数字表字..如何判断机器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什么加压器波形器!你个数字表吃素还是吃斋的吗?这种情况60%有可能开关电源已遭殃了…

网友B:
充电电阻发烫估计模块有短路或者驱动有故障,拆模块在上电, 如果有显示 ,检测驱动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阻发烫估计模块有短路或者驱动有故障,拆模块在上电, 如果有显示 ,检测驱动电路。
支持3楼的朋友,说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