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9):
继电保护装置试验时选用的设备及仪表,应充分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①设备及仪表的额定容量及测量范围,应能满足整个试验中可能达到的最大量值,而不致过载或超越其量程。
②选用的仪表设备的准确等级,一般不低于0.5级,特殊表计如双臂电桥等也应不低于2.5级。为使读数准确,试验时应利用仪表全刻度盘的20%以上的范围。
③选用的仪表应在所规定的合格期内。
④应注意仪表本身的阻抗和损耗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当测量小容量电源供给的电流、电压时(如滤过器、差动保护回路等),较大的仪表自身损耗,会导致测量结果不正确。故应选用内阻最低的毫安表和内阻最高的电压表。
⑤测量小电流、低电压时,应适当选用接线方式,以获得最准确的测量结果。
⑥所用的仪表的刻度,都是按正弦波形的有效值来刻划的。测量正弦波电流、电压时,可使用任何类型的交流仪表。当测量非正弦波电流、电压时,则因测量仪表类型不同,测量结果各异。对继电器反应电流有效值者,应采用电磁型或电动式仪表;对反应平均值者,宜采用磁电式或整流型仪表。
⑦电动式与电磁型仪表的指示与外部磁场有关,故使用时应特别注意周围外部磁场的影响。
⑧电流的调整可采用分压器或串联电阻和负荷变阻器、升流器及水阻等方法。凡与试验电源波形有关的继电器,试验时宜采用纯电阻的变阻器,且应接于相间电压。如因设备限制只能使用相电压或升流器时,应先检查加入继电器的电源波形是否满足要求。
⑨时间的测量应根据测量的准确度的要求, 分别采用周波积数器、电秒表、毫秒表等。
微机继电保护测试仪http://www.hb1000kv.com/product/wjjdbhcsy.html
串联谐振www.hb1000k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