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9):
有一温度模块ADAM-4015,通信接口485,怎样与电脑串口实现通信并监测温度值?如果用组态王软件实现监测画面,它们之间怎样建立关联?多谢大师指点,最好能举一实例说明。

网友A:
如果你的PC上没有RS485串口卡的话,你需要配置一个RS232转RS485的转换器或者去购置串口卡。

然后在组态王中建立通讯。

组态王的驱动帮助中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帮助信息。

楼主:
多谢!还要先买块转换器才行。

网友B:
无线的RS232转RS485或者转usb的方便,最远可以到50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