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9):
25米传送带,同时运送11块板材,共770KG,生产线为双齿轮辊链条传送,辊直径50mm ,传送速度2M/min !!!应该选多大的电机,和减速机,想知道怎么算的。我用P=F*V算好像算出的不太对,请各位高手指教!还有是这么长的传送带一台电机传送能行吗?如用两台电机,变频器能带两个并联电机吗?容量应如何选择!

楼主:
没人能回答吗?

网友A:
我的理解:
扭矩=力*力臂=板材的重力*棍半径
但是速度跟力矩的关系,不知道怎么算好
这扭矩和减速机都是机械的比较在行。
变频器可以一拖二,你应该选好单个电机再选变频器容量
个人观点,可以板砖,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B:
这都是设计人员的事,咱们是维护的,这得找科班出身的人算~

网友C:
如果要是按照水平传送带做计算,驱动功率真的很小,还不到0.3kW呢。太小了。主要是转速太低了,每分钟两米,是不是很慢?传送驱动的功率就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是按照水平传送带做计算,驱动功率真的很小,还不到0.3kW呢。太小了。主要是转速太低了,每分钟两米,是不是很慢?传送驱动的功率就低了。
说的好,还有摩擦系数,板材到达传送带时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还有就是传送带的水平角度是多少。
PS:你告诉我,我也不会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是按照水平传送带做计算,驱动功率真的很小,还不到0.3kW呢。太小了。主要是转速太低了,每分钟两米,是不是很慢?传送驱动的功率就低了。
能不能给个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