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9):
我公司用的是浙江中控JX-300,用什么控制方式控制反应釜在规定的时间内匀速从44℃降至8℃。

网友A:
是否可用斜波信号和折线近似来实现。

网友B:
PID控制,你的设定值要匀速降低下来,控制的好设定值到了测量值也就刚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