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9):
有一台松下变频器型号为M1X154BSA,坏之前好使,在一次堵转保护动作后,
断电复位,重新开机发现电机能转,但是不能调转数,现转数为坏之前的转数。
变频器为外部端子起停控制。起停控制好使。转数由面板调整控制,现在不能
调整转数了,也进不了菜单,面板只有ON OFF 两个键好使,其它四个键都不好使,
更换面板无效。希望那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应当不大,看看是不否有线没接好,或参数在锁定状态。

网友B:
卸下来打开查一查,不是大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