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9):
虚拟机XP系统装STEP7 5.5 时  安装到最后失败
干净系统  没装其他软件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失败的提示是什么,请截图。

网友B:
5.5版本的可以在win7下安装啊。有必要在虚拟机下安装么。

网友C:
不用想虚拟机了,我08年的时候就试过,结论是不行。无论是STEP7,还是WINCC6.2,都不行,我估计这些软件和电脑硬件有直接联系,虚拟机毕竟只是操作系统平台上虚拟化的,无法达到软件的要求。

楼主:
感谢大家  搞明白了   装虚拟机的系统不能是GHOST版的   必须是微软出的那种安装版本
其实虚拟机很好用的   我现在在WIN7下装的虚拟机方便又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