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9):
艾默生变频器EV2000,就地变阻器0-10mv可以起动,远方4-20mA由中控模拟输出给定无法启动,远方加频率给变频器,变频器面板显示只到2HZ就又回到0了。拆开电机线远方是可以加频率的。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A:
干绕吧,信号离变频器有多远?

网友B:
远方有多少米?

楼主:
我们用手操器现场给定信号还是不行   变频器距电机50米不到

网友C:
干扰,考虑有有MODBUS通信模块转4-20MA电流信号试试.

楼主(2013-04-29):
干扰,手自动选择线和控制线干扰。但没有彻底解决。变频器的频率必须降到零才可以停变频器内部接触器,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