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9):
一台MD320变频器,上三臂驱动截止电压时-7.5V,而下三臂截止电压只有-3.2V,根据测量与代换实验,下三臂驱动输出侧供电电路上的整流二极管,电容,7.5V稳压二极管,变压器都正常,但稳压二极管两端的稳压值只有-3.3V,整流二极管整流输出的电压为19.5V,请问是哪里的故障呢????????

网友A:
机器是什么问题要修?好的机器比较过吗?也许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B:
谁告诉你上下桥的负压必须要一样? 19.5-3.3=16.2,这个电压是合理的,你测下上桥整流出来的电压,如果是16.2+7.5=23.7,说明设计就是这样的

网友C:
你测的19.5V是量的光耦正供电的整流管的正负极?如果是19.5那么如楼上所说19.5-3.2=16.3确实正常

你确定稳压管是7.5v的?这个说不通,如果是7.5V肯定是稳负压的,那么正供电应该是12V,虽然12V能触发IGBT了,但这么

低的确实少见。

网友D:
余工说的很对,支持!

楼主:
19.5V是量的整流二极管负极对零电位点的电压,可我测得触发端子的截止电压也是-3.2V啊

网友E(2013-06-09):
我修过的汇川320从7.5---37KW上下桥触发端子的截止电压基本都是负10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