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9):
那位大侠帮忙解决下啊,为什么我用wplsoft和ispsoft都不能给plc编程啊?

网友A:
试新建文件,见PLC机种中,有ES/EC选项;
不能编程,具体所指?

网友B:
不可能不能编程的
写指令就行了

网友C:
呵呵;你对软件还没有熟悉;

网友D:
怎么个不能编程,是你不会用软件编写程序,还是不能用软件连上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