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30):
现状:进口丹佛斯FC202变频器,37KW,控制泵(1拖1),上位机PID控制,输入为4-20mA模拟量,变频器输出有:运行干接点、故障干接点、4-20mA频率、4-20mA电流;自控系统构架为:变频器-PLC-以太网-上位机。
故障时该系统为3台同时运行,值班员发现时1号变频器报故障,调取运行曲线,电流、频率瞬间跌落至0(类似远程断线,无斜坡),变频器本机无报警记录,远程复位后可重新启动。
复原故障现象:
1.直接断变频器上级开关,除无报警输出外,其他现象一样(频率、电流瞬间为零);
2.断开远程启动变频器运行接点,无报警输出,电流输出为零、频率斜坡下降至0;
3.断开模拟量输入,现象同上(2);
现初步从自控、变频器两个环节的软、硬件分析,变频器软件故障可能性较大(直觉),目前代理商暂未给出建设性意见。
望各位高手、大师、前辈指点迷津。在此,深表谢意!

网友A:
我感觉变频器软件故障可能性不大!外部故障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B:
换个变频器上级开关试试

楼主:
感谢楼上的关注和建议;
现准备对所有外部的端子进行排查,
上级开关为ABB塑壳,从变频器后台图控可以启动,上级开关应没有问题。

网友C:
应该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有些故障变频器不报。

网友C:
再看看电机有没有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有些故障变频器不报。
赞同;
应该是变频器有报警输出后,从而关断模拟输出,与厂家沟通也是持该意见。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有些故障变频器不报。
赞同;
应该是变频器有报警输出后,从而关断模拟输出,与厂家沟通也是持该意见。
并不是每种报警变频器都会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