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这个什么电器

楼主(2013-03-30):
请高人我帮确认这个是什么元件 主要起什么作用,有没有用过的朋友?

网友A:
固态继电器,百度看看

网友B:
那个FOTEK是台湾阳明的,这个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C:
没有见过这种器件。

网友D:
他说的是中间的那个吧 是分流器 接电流表用的

网友E:
是分流器!
分流器常用于直流电中,交流电通常用互感器了,但的确是用在交流回路了,有点意思!

网友F:
应当为4楼、5楼所说吧。

网友G:
是分流器
6RA70 上我用过它

网友H:
四方形的是固态继电器,长方形的是电流分流器。这个都是常见的应用器件。

网友I:
楼主应该问的是黑色长方形的那个吧

网友J:
长方形的是分流器,直流检测用的, 规格可能是 75mv 50A

网友K:
是个电阻,接直流电流表。

网友L:
是取样电阻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那两根小线是接电流表  但不知道为什么要接这个元件  这个分流表是起什么作用呢?
还请您详细告诉我?

网友M: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那两根小线是接电流表  但不知道为什么要接这个元件  这个分流表是起什么作用呢?
还请您详细告诉我?
上面不是说了取样电阻么,最基本的欧姆定律,流过电阻的电流跟电阻两端的电压成正比,

网友N:
分流器,直流电路中才用的,这个得看你的电路图。

网友O:
固态继电器,代替传统的接触器等有触点开关,具有开关速度快,无电火花,缺点是易发热,须配散热器
中间的那个吧  是分流器  接电流表用的

网友P:
是的 分流器用在交流上的没有见过,但是我觉得 他那是直流电路。

网友Q:
在充电机上见过。接电流表的。低阻降压元件。

网友R:
固态继电器。。。。。。。。

网友S:
引用 网友P:
是的 分流器用在交流上的没有见过,但是我觉得 他那是直流电路。
也可以测量交流电流,接真有效值交流毫伏表。互感器测量的是有效值,无法测量真有效值
真有效值即为“真正有效值”之意,英文缩写为“TRMS”,有的文献也称为真均方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