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不平衡吗

楼主(2013-03-30):
如题

变压器是自家的,从低压控制柜出来三个漏电保护器,一个进入18.5KW的三相电机    一个进入2*30KW的三相电机
然后照明电的火线从低压控制柜漏电保护器的上面接的A相,零线也是从低压控制柜漏电保护器的上面接的,然后进入漏电这第三个漏保里,由于照明电用电量很大,一个7000W的焊机,2台1.5匹的空调,还有1800W的切割机不定量...

问题出现在 18.5KW三相电动机的漏保这里,好几次了,老是烧坏这个漏保的上面A相火线...
几个朋友都说三相不平衡严重才出现的这个问题,有的说让我把照明线的火线再换成B或C相,但是那个2*30KW的电机(2台电机都加了电容)那边怎么就没事呢、

求高人指点

楼主:
上面这3张照片是变压器的低压控制柜
下面这2张照片是18.5KW电动 机用的漏电保护器,看进线   进线的黄色线,漏保的上端老是烧坏...现已更换一个漏保了...

网友A:
 谁跟你说的电流不平衡?   照明电跟电机用电是并联的 不会影响的,   你现在主要看是不是电机 或者空开的问题,

网友B:
你把三相平衡调一下试试

网友C:
检查接线试试看

网友D:
像是连接点发热,又兼负荷较大;
可先检查压接是否良好,或单相电源改接到适合的位置。

网友E:
卡表现在用上了

楼主:
低压控制柜上面有3个电流表,第一个表比其他两个的电流高差不多30

今天我把照明电的火线接在B相了。电流稳定多了。在百分之十内。

楼主:
什么叫三相平衡?

楼主:
呵呵...
低压控制柜自带电流表

楼主:
嗯,那就放心了。

网友F:
你的照明,空调应该分别占一个火线

网友G:
知道不平衡为何不先调整一下??

网友H:
照明这样接不管接哪相都不平衡

网友I:
一、接触点氧化,用砂纸或钢锯条把线头打磨见新、确认无氧化层后再接上。
二、单相用电在这相上接着,单相用电功率过大、形成的压降大。把单相用电器的线路改一下,这几个大功率用电器的火线分别接在A/B/C相上,这样电流基本上就平衡了。

楼主:
哦,要用三相四线制的线啊

楼主:
以后2个空调能单独开则单独开,开焊机和空调不在同一时段...
其他用电量大的电器单独走一火线...

网友J(2013-05-05):
我们工地就有老烧一相线,都3次了,不过,他们的是线没有压紧

楼主:
回复 网友J: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