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温度模块占用输入点吗?

楼主(2013-03-31):
松下温度模块占用输入点吗?
使用PID指令时,测点值WX1从何而来的?来何不是WX2或是其它?

网友A:
FP-X上用的各种卡件的地址是指定的,只与你安装的位置有关系;

网友A:
AFPX-TC2 CH0 CH1的地址对应分别为WX10、WX11
(如果安装在第二个扩展的位置上为WX20、WX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AFPX-TC2 CH0 CH1的地址对应分别为WX10、WX11
(如果安装在第二个扩展的位置上为WX20、WX21);
谢谢版主了

网友A:
AFPX的各种扩展功能卡的说明,在FP-X的使用手册上都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B(2017-05-20):
松下TC2怎么写程序

网友C:
WX10等等做运算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