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31):
朋友给我出了个难题,我好郁闷哟!我实在没有办法就上来请教下高,同时这也是一个技术难关!
问题是这样的:我朋友开了个小型干洗店,一共有四台机器一共是60个KW(其中有一台机是29个KW),都是380V的(电动机也是380的),但问题就是人家只能提供单相的220V(一相线一零线)的电源就问我能不能整流成380V?我的意见是如果对单个电动机也许可以,但是对整个小工厂整流我觉的还是不行,就算能整流出来也是没有零线的!加上如果整流的费用太高还不如直接拉380的电源过来划算!请问高手们还有别的方法解决吗?

再请教高手一个问题:通常的380V带零线还分单相(也就是单相380V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都60KW了当然用3880V

网友B:
问题说都说不明白。电气是3AC380V的?还是1AC380的?另外,单相电源60KVA的容量?真的是太大了。

网友C:
通常的情况,单相380V,是指设备用电接入两根相线(不用中性线),例如~380V电焊机。

网友D:
这跟难度大是个科研项目。

网友E:
这个不实际,一般干洗店都可以弄三相电到店里的。

网友F:
小型干洗店就要60kw 厉害呀!单相搞60kw?还是算了吧!

网友G:
这个唯一的途径就是拉380到房子里,别的没有捷径了,除非高成本

网友H:
你的220是单相还是3相。说清楚才好帮你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小型干洗店就要60kw 厉害呀!单相搞60kw?还是算了吧!
这个唯一的途径就是拉380到房子里,别的没有捷径了,除非高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的情况,单相380V,是指设备用电接入两根相线(不用中性线),例如~380V电焊机。
二相380V就是单相380,那三相火线不带零线就叫双相380?那三相火线带一零线就叫三相380?那三线五线制(带地线)叫四相380?

网友C:
回11楼,没有这样推理过;
不过俗称的三相五线制,还是三相四线。

网友J:
60kw改单相电地方电网是办不到的。

网友K:
我晕.这个要拉380V电源了.3相4线(零线)容量放到70KW,100米内配3X50+1X25的线就够了.如果220V的要的成本太大你就要配120到150的线了.还要加电容补偿了,要不然一开机其他的就全部停机,灭灯了

网友K:
兄弟是380V不是3880V.会吓倒人的

网友L:
这么大,当然上三相电了

网友K:
我无语,单相380V是指1火1零,2根火线660V,也叫3相660V.3根火线+1根零线,叫3相4线.3火+1零+1地的,叫3相5线

网友M:
不管机器是两相380V还是三相380V,总之一要相线是不够的了,因为容量太大 了。

网友N:
没看懂。单相380是只接入两根相线。单相220整流成380,什么乱七八糟的。直接来个升压变压器把,那得需要多大的呀?从外边直接引380得了。

网友O:
不要再费脑子了,去申请拉电吧。

网友B:
电机是三相380V?的,电网是单相220V的?这咋整?不可能的事。必须要提供三相380V的电源,而且要大于电机之和的功率才行。

网友P:
还是把三相电引进来吧

网友Q:
单相电不会给你提供那么大的功率的!

网友R:
从技术层面来单相220是可以转做三相380V.
顺便问一下是的干洗烘干是用电加热还是蒸气加热。如果是前者的话建议你还是申请三相电表用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