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31):
如题,空开想给它加个辅助触点,有标准元件吗,或者自带辅助触点的空开,给个图片或者型号吧,谢谢给位

网友A:
这个问题难吗?我觉得很容易,变通一下嘛,在空开的下口挂一个接触器或继电器就可以扩充n个辅助触点了。继电器很便宜的。

网友B:
以前有过带辅助触点的小空气开关,现在不知道了。

网友C:
有的这种就是一般空开的辅助触点

网友D:
用继电器实现比较方便。

网友E:
现在用KBO 基本的保护都有

网友F:
施耐德的就有啊。德力西某些型号的也可以加装。

网友G(2016-09-16):
有的空开有引出线。

网友H:
用接触器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