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系列1.5KW变频器驱动部分稳压管值

楼主(2013-03-31):
ZD205 和ZD201的稳压值分别是多少 谢谢了
咸老师的书里的

网友A:
ZD201一般是7.5V,205这个电路和我们的差不多,我们用的5.1V的好像

楼主:
ZD205他们说是16V ZD201是不是就是电容耐压的25V以下?求ZD201的稳压值

网友B:
ZD205是用来设置IGBt过流检测电压的。有些是使用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