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我看看

楼主(2013-03-31):
这个是怎么办

网友A:
你双击那个错误的提示错误1那会不会跳转到具体的错误处?

网友B:
RST C0前要有触点的;

楼主:
这个是原图

楼主:
这个是原图 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C:
状态继电器S0必须有驱动的,例:LD M8002 SET S0 否则S0是不会向下面转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