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31):
我想知道面板十个针孔每个的定义

网友A:
呵呵;FUJI面板型号很多的了;
如果怀疑是面板的原因,直接找个同型号的面板去试一下就行了;

楼主:
操作面板型号是TP-VG7SM的。
面板坏了,我想自己维修一下。

网友B:
面板信号线,最少的是四根,电源两根和信号(数据和时钟)线两根。另外,10根线,接电源的可能为多根,如两根并接,相当于一根电源线等。也有的,面板电位器调压信号,由一根信号线下来。具体每根线的用途,确定需要测绘(或顺一下)电路,才能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