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31):
三菱PLC/FX1N-40MT和维纶通触摸屏,控制两台步进电机一起运动,无比例要求,运动距离不一样,如何在触摸屏上实时显示两台电机的位置另外这种程序M8029如何对于两台步进使用

网友A:
两个轴没什么实际关系,那就用单独的定位指令控制就可以,实时数据显示,可以用内部的当前位置特殊寄存器D8140  D8142经过运算得出显示
除了M8029之外,还有M8147等特殊继电器可以使用的

楼主:
实时显示要写什么程序转化么,比如说多长时间扫描D8041

网友B:
呵呵;像高速脉冲这些功能是不受扫描周期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