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

楼主(2013-03-31):
各位在下搞啦一个变频恒压供水系统。出现一个问题。如果各个阀门都不开将PID参数调节好。系统可以正常工作。阀门打开系统压力也能保持稳定。当阀门快速关闭的时候(阀门是蝶阀)。由于电机转速过快压力增长的太大。常常将压力表顶坏。但是如果将PID参数调大。系统却出现震荡情况。请问各位有什么办法

网友A:
不是呀。。。一般你泵全速打然后直接关阀也是要出问题的,怎么就不能在程序里加个延时呢   要么你损失精度,换个量程大点的压力表

楼主:
是加速延时还是减速延时啊。我调过不起作用啊

网友B:
压力表量程换大啊

楼主:
换大量程的就能解决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