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31):
程序编好向LOGO下载时,弹出一对话框“你需要一个新版本的程序”程序不能下载,是何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是不是你的软件版本低了

网友B:
logo 24 你还在用?

网友C:
LOGO现在还在销售的,你的LOGO是新版本的,软件版本过低;

网友D:
用V7.0版就好了。

楼主:
以前一直用v6.0,LOGO也是以前用的,硬件软件都没变,一直都很正常,怎么会突然不行了

网友E(2015-04-09):
1)编程软件的版本过低,升级编程软件;
2)编程时选择的“硬件配置”高于实际的LOGO!本体。如:编程时选择的是0BA7,而实际的是0SA6或版本更低的主机。正确配置硬件即可(如果正确的硬件选项是灰色,说明您使用了其不支持的功能块等)

网友F:
是不是硬件升级了,软件还不支持新的硬件?

网友E:
0BA6在2013年升级了,之前用的V6编程软件升级后才能用。当然了,现在可以用V7或V8编程软件对0BA6编程、下载等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