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31):
如题,s7-200的当前值和设定值都存储在什么位置,可以直接访问吗?向各位请教了,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计时器在子程序中计时,在计时状态下,子程序被跳过不在执行,计时器还是在继续计时吗

网友A:
呵呵;S7-200的详细系统手册看一下,上面的问题就都有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