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31):
今天修一个脱水机 ,柜子进水 变频器 制动单元尽废
而后装上一台新的变频器7.5KW 一个40A普传制动单元 确认接线无误后,上电  变频器一直显示POFF 初始化无法完成,主回路接触器没听见吸合声音  尔后变频器开始冒烟 赶紧断电 拆开外壳是充电电阻冒烟了 拆掉制动单元后 测量没什么问题 ,上电 正常显示 跳到0.00HZ   分析得出 知道制动单元在变频器一上电就动作致使母线电压变低,回路接触器无法吸合 大电流流经充电电阻 而冒烟
  问题是那么分析 ,但是细想变频器是新的 制动单元也是新的 厂家技术也说产品不可能存在问题
  既然一上电就冒烟 问题应该无关变频器参数或者本身问题  只能制动单元问题
  原本变频器是没有N端的  整流某块之后接出一条线 接入制动单元N端 请教是不是这个问题 是不是拉出来的N线有问题呢   请大侠们赐教

网友A:
ni你是不是把制动电阻接直流母线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i你是不是把制动电阻接直流母线上去了。。。
没有 制动电阻接在制动单元处的 接线肯定没问题的   但是变频器本身有制动电阻没拆 内置的, 但应该不影响吧

网友B:
这个可不一定的,你的变频器是不是放了一段时间了,那样的可能一通电会冒烟,重点检查电容和充电电阻

网友C:
呵呵;你的变频器还内带制动电阻的,那么变频器内就有刹车单元了,你又外接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不一定的,你的变频器是不是放了一段时间了,那样的可能一通电会冒烟,重点检查电容和充电电阻
NO NO  变频器全新的  完全没问题 接制动单元才冒烟 不接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的变频器还内带制动电阻的,那么变频器内就有刹车单元了,你又外接个;!!
上一个变频器也是如此接法  同一个牌子 后来柜子进水  全部换新  就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C:
你变频器用的品牌/型号?

网友D:
应该是变频器设置有问题。

网友E:
制动单元电压等级设置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变频器用的品牌/型号?
易能 EDS1000

网友F:
既然那个旧的的制动单元全废了,在换新的制动单元之前,你应该查一下连接制动单元前面的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G:
应该是制动单元电压等级设置过低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那个旧的的制动单元全废了,在换新的制动单元之前,你应该查一下连接制动单元前面的电路是否有问题。
没问题的 制动单元出来只有4条线  两条接变频器 两条接电阻箱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制动单元电压等级设置过低引起。
现在把制动单元拆掉  参数恢复出厂值   把电阻箱80欧接入变频器P+ PB端  竟然也冒烟  尼玛 这是搞哪样

网友H:
这个就得在现场查,比如,制动单元是否与变频器是配套的?比如制动单元接线是否正确?要确认,不要只是和谁谁一样,要打开变频器的盖子看看你接的端子是不是直流母线应该接的制动单元的位置。总之,要自己检查,不能只看外表,要打开机器的盖子看,内部电路的走线、出线等等来确认自己的接线是否对。

网友I:
你能发个图上来吗?我们厂里有很多脱水机,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F:
发一张实际连接图过来吧,把你分析一下。但我感觉你应该再仔细检查一遍。耐心点奥。

网友J:
易能变频器,普传制动单元,都是垃圾!用了6台易能变频器,1年不到就坏了3台!再也不敢用了!

网友K:
这牌子没有听说过!

楼主:
插问一个问题 在变频器自身带制动单元的同时又外接一个制动单元  打到厂家技术问 说会炸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H:
不应该会炸吧?外接一个制动单元挂在直流母线上,不应该有问题。除非接错线了。

网友L:
外接制动加在直流母线处即,N . P端子处.是否有错误.接在制动电阻处.

网友M:
制动单元的选型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应该会炸吧?外接一个制动单元挂在直流母线上,不应该有问题。除非接错线了。
实在是搞不懂  不敢尝试了

网友H:
首先,外界的制动单元一定要把直流母线的极性接对,负载电阻的接线也不能错,相吻合。不能一个制动了,另外一个还没动作。
+20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外界的制动单元一定要把直流母线的极性接对,负载电阻的界限也不能错,相吻合。不能一个制动了,另外一个还没动作。
极有可能是负载电阻坏掉了 测量时候是70欧姆上下   换掉后  不接制动单元 接上1000W 150欧姆刹车电阻 ,目前正常使用

网友N(2013-10-03):
易能变频器可真是高性价比的变频器,我卖了4年一共坏了1台0.75kw的,4年卖了100万左右的,估计也有坏的可能客户没找我吧,总体来说性价比很高。

网友O(2014-09-02):
没有弄清楚变频器的功率和制动单元的电压等级以及制动电阻的选择的关系,要先根据变频器功率确定电压的等级和电阻的阻值以及电阻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