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31):
一台AB power flex700 90KW的变频器,它的三相整流的上桥和下桥全是晶闸管,请问这种变频器的预充电电路是怎么设计的,以前维修过采用晶闸管整流的变频器,都是从R相引入交流电,经一个二极管和一个充电电阻进行预充电的,但我在这台变频器中没有找到这样的电路,希望有该型号变频器维修经验的师傅答疑解惑,谢谢!

网友A:
肯定有,只是你没有找到而已,变频器的充电电路每台机都有,只是不同的品牌,电路表现的形式不一样罢了,你再仔细观察下,多测多动手多动脑。

网友B:
这台机器确实没有预充电电路 ,他是有个外接500V辅助供电的(不供给直流母线),应该是电源供给,当电源工作之后控制晶闸管导通角度,使晶闸管输出电压缓慢变化直至最高达到缓慢充电的效果。

楼主: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