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1):
我有一台东元7200MA   7.5KW的变频器,上电无显示,没有吱吱的声音,驱动没得短路,先前是C5297坏,换了一个新的,上电还是没得反应,

楼主:
我测量开关管C5297的基极与发射极的电压为0.3V,

网友A:
开关电源没工作,先修好开关电源不,测试好驱动和保护工能再上电吧

楼主:
我检查了,基极的贴片电阻是好的,开关三极管也是好的,开关变压器是好的,没有发现什么地方有坏的迹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检查了,基极的贴片电阻是好的,开关三极管也是好的,开关变压器是好的,没有发现什么地方有坏的迹象
有输出电压吗?

网友A:
你说开关管G极的的电压只有0.3V,说明开关电源没有起振,重点查电源控制芯片有没有供电,如果是284X和394X系列的片子测量7脚有无16V电压和8脚有无5V基准电压。估计你还是新手,不要忽略最简单的基本电路,往往这些基本的电路才会出问题,而人们又把问题想复杂了,所以一进摸不到思路。

楼主:
是的师傅,这个电路是有光耦与431组成的老式开关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师傅,这个电路是有光耦与431组成的老式开关电路,
应该有一个三极管控制c5297导通关断,查过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师傅,这个电路是有光耦与431组成的老式开关电路,
那你应当检查开关电源启动电阻有无开路现象,如果没有电压开关电源也不起振的。

楼主:
各位师傅,谢谢大家,今天我发现问题了,原来是开关三极管的发射极与电源-极断路了,它是三层板,根本看不出来,后来我用一根线短接上电,开关变压器起振,但是我接的灯泡没有灭,很亮,显示黑屏,我测量稳压5V电源为8.8V请问师傅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
我应该怎样解决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今天我发现问题了,就是开光三极管的发射极与电源-极断路,我短接后上电开关变压器起振,显示黑屏,稳压电源的电压为8.8V不是5V请问我应该怎样解决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今天我发现了问题,是开关三极管的发射极与电源-极断路,我短接后上电开关变压器起振,但是显示黑屏,串接的灯泡一直亮着不灭,稳压5电源为8.8V请问我应该这样解决

网友D:
5V升高到8.8V?小心把主板烧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今天我发现了问题,是开关三极管的发射极与电源-极断路,我短接后上电开关变压器起振,但是显示黑屏,串接的灯泡一直亮着不灭,稳压5电源为8.8V请问我应该这样解决
都到8.8v了cpu估计坏了。要修的话,把cpu的供电回路先断了。光耦,tl431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谢谢大家,今天我发现问题了,原来是开关三极管的发射极与电源-极断路了,它是三层板,根本看不出来,后来我用一根线短接上电,开关变压器起振,但是我接的灯泡没有灭,很亮,显示黑屏,我测量稳压5V电源为8.8V请问师傅是什么原因呀
开关三极管的发射极与电源-极断路了?!那应该有一个电流采样电阻吧,一般也就几欧姆,功率大的一点几欧姆,那是不能直接短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