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1):
海利普M系列1.5kw,不接电动机的时候能够正常启动,输出电压三相平衡,但接上电动机一启动就报E.OC.A加速过流。在不接负载(也就是变频器不接电机)测量输出端交流电压时发现,刚启动的时候有200多伏瞬间电压,然后电压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升高;关闭变频器时电压随着频率的降低而降低,但快接近0Hz的时候有个400V左右的瞬间电压。在输出端子量直流,有个直流电压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升高,一直到50Hz时直流电压是40V。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有哪位朋友帮忙解释一下,谢谢了!(一般情况变频器正常的时候在输出端应该没有直流分量的对吧)

网友A:
交流输出中一直有浮动的直流电压存在,可能是表的问题啊,换MF47型表,测一下试试。测三相交流电压平衡,输出大致没什么问题,上电报故障,可能为驱动电路的驱动能力不足所致,表现为空载正常,带载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