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1):
欲实现功能,通过单片机连接现场的多个位移传感器,输入信号为电压输入。然后对各输入数据进行计算加工,将计算结果显示在显示屏上。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单片机合适,位移传感器使用淘宝购买的自往复式拉杆位移传感器不知道好不好用。都需要购买那些东西,谢谢。
大学期间学习过C语言,不过已经多年了,需要继续翻书,多年前和别人一起有过单片机开发经验,不过那次更简单,输入信号逻辑控制电磁阀。工作中接触单片机较少,主要是PLC,但由于PLC计算功能太弱,只能使用单片机了。

网友A:
PIC系列单片机!内置A/D转换,不过单片机输入前,最好加上缓冲、调幅电路,保护好单片机的IO口!

网友B:
新华龙单片机也能实现,ARM也行,就像楼上说的那样,保护做好是重要的。

网友C:
这个难度不小呀,学校学的C语言,能真正用到实际工程中的,有价值的,不太多呀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指教,先查阅相关资料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难度不小呀,学校学的C语言,能真正用到实际工程中的,有价值的,不太多呀
C都会,那PLC就是小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难度不小呀,学校学的C语言,能真正用到实际工程中的,有价值的,不太多呀
C都会,那PLC就是小菜了!
我指的是有价值的C程序,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最简单的延时程序,你用学校讲的那些去延时(大部分都是用FOR语句),你会发现不光延时不准,还有好多问题,CPU效率还低!

当然,会C以后,在学PLC就很简单!

网友E:
C和plc不同的东西,差别很大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