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1):
当变频器额定电压380V时,经过整流器整流之后直流母线的电压大约513V左右,我们公司现在做的是逆变器控制系统,外置的整流系统。进来的DCBUS是350V的,我就想知道进来的交流电大概是多少伏?这个是不是和整流系统的内置转换部分所用的器件有关系,转换倍数是不是也是由整流系统决定?

网友A:
当然,交流整流变直流的转换系数,由整流器的形式而决定,单相整流,三相整流各形式不同转换系数也不同,可以查手册的表来确定整流系数。

楼主:
恩,知道了,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