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1):
压敏电阻和氧化锌避雷器是一回事吗?

网友A:
氧化锌避雷器主要元件是压敏电阻;

网友B:
可能原理上有相似之处吧,但产品就不一样了。

网友C:
不是一回事
避雷器没那么简单

网友D:
氧化锌避雷器动作保护后还能恢复,下次仍能保护,压敏电阻爆了后就坏了,须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