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1):
升降台可以上升和下降,升降台面下装了个行程开关的保护装置,我想得到这样的功能:按下降按钮,升降台在下降的时候,动一下保护装置的行程,行程断开,升降台停止,松开行程后,再在按下降按钮时不起作用,必须先按上升按钮后,下降按钮才可以工作,请问好心的大侠们,要怎样才能实现这功能,。

本人刚接触单片机,我试的时候都无法达到这功能,下降按钮还是可以工作,没经过上升按钮这状态。。

网友A:
建立一个全局的BOOL变量,在行程开关触发时置位,按上升按钮时将其复位,然后将它作为是否下降的if判断条件!
bool temp;

if(temp==0)
  {…………} //执行下降按钮按压时程序
else  //否则跳到下一语句,不管下降按钮是否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