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1):
现在我们有个项目,两台同轴电机(75KW)由同一台变频器(选用200KW)同时拖动,设备为给料机是重载启动,需要保证两台电机同启同停同速,两台电机需要互锁,保证故障时同时停止,我们原来没有这么做过,在网上查大都说这么做不太好,尤其是同轴情况下,可业主要求这么做,大家给点建议吧,怎么做才能做到最好,包括基本参数怎么设置能保证最好,还有接线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可以这么做的,只是要在每台电机上加装过热保护装置,这样只是保护不太好,你用一台变频器不存在同频和同信号的问题。

网友B:
同轴驱动,两台电机用一台变频器,这个确实有利有弊。有利是并联驱动简单易行,就是把两台电机并联,当一台电动机使。有弊是没有转矩控制,所以对于重载启动有点费劲。

两电机同轴驱动最好的方案是,主从控制。也就是两台电机两个装置,一台做主,一台做从,其好处是可以转矩控制,适应于重载启动和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轴驱动,两台电机用一台变频器,这个确实有利有弊。有利是并联驱动简单易行,就是把两台电机并联,当一台电动机使。有弊是没有转矩控制,所以对于重载启动有点费劲。

两电机同轴驱动最好的方案是,主从控制。也就是两台电机两个装置,一台做主,一台做从,其好处是可以转矩控制,适应于重载启动和驱动。
我们变频器供应商也是建议做主从控制,可是业主就像用一台变频,我就是怕出什么问题到时候不好处理,这样做的话是不是做优化的时候,是不是把电机基本参数设置成单台的两倍就可以呢

网友B:
对,并联驱动,两电机电流之和为电机参数。最好是相同电机要VF;控制。启动过程给定电压提高,信满足重载启动要求。

另外,客户要求什么,就听他的。让他签字确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