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1):
检查变频器电源电压正常,不存在缺相现象,变频器输出侧接线牢固,电机接线牢固,电缆绝缘正常。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故障啊?你要说明故障代码的意思别人才好帮你分析呀

网友B:
代码:(3220)中间直流回路电压不足(FF56)电机缺相

楼主:
故障代码:FF56 电机运行时三相电流平衡,电缆及电机接线端子牢固。在第一次启动时电机运行正常,停止后屏幕显示显示制动电流23A,如停止时间不超过10秒,电机再次启动正常,如停止时间超过10秒变频器将报FF56故障。停车时测得变频器输出侧三相制动电压分别为UAB20V、UBC13v、UCA9v;

楼主:
上述情况是否和未做电机标准辨识有关系呢?但做过带负载的简易辨识;对于作为起重设备80吨吊车的主起升电机,如果取消缺相保护是否会产生溜钩的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