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1):
今天碰到一个奇怪的故障。跟大家交流一下。有一个11千瓦的电机是三角形接法的。以前用过一年多都没问题。昨天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启动2—3次就会跳闸一次。开关是100安得漏电保护器。到现场用摇表测100兆左右没问题。在试还是如此。换线换开关还是如此,最后把三角改成星型接法。结果不在跳了。各位都说说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是V2U2W2这三个头有一个头间断性接地

网友A:
接成星形电流小了.还是换个漏保试试

网友B:
我想问,你这样接带的动负载吗?还是你把380v的电压提高到660v了。是你那个漏保要换了

网友C:
换接法不跳应该考虑开关了。

网友D:
你的故障排除开关的问题了没有

网友E:
个人认为也是那个漏电开关的问题吧

网友F:
线头松动引起的、你再接回来看看。

网友G:
开关的整定电流是多少,跳闸是过载跳闸还是漏电保护跳闸?

网友H:
接触器的触头可能是有的接触不良,或者是不同时接通。

网友I:
用星三角启动看行不?

网友J:
肯定是漏电保护器内部发热时间一长或电流一大就跳闸

网友K:
先看看电机接线盒里附带的接线图,这个电机星接是多少伏?角接是多少伏吧。估计是搞错了,把角接220V的电机,接到380的电网上去了。

楼主:
是漏电跳闸。开关也换了。电流也测过不大。带负载还是没问题的。结成三角形就跳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先看看电机接线盒里附带的接线图,这个电机星接是多少伏?角接是多少伏吧。估计是搞错了,把角接220V的电机,接到380的电网上去了。

网友M:
11kw电机,如果是国产的,不用想也是三角形接法。如果接成星形,那就只有220V了,功率相对减小根号3。
如果是漏电保护开关跳,这个很正常了,工业用电用漏电保护开关,不跳闸的机率反面是很小的了,也就是说,跳漏电开关是正常的,为什么要改接法呢?不知道是从哪里学来的电工知识?
如果用了一年多都没有问题,那么最好是把线接回原来的样子,然后把漏电开关换成63A的空气开关就可以了。
先要明白漏电开关和空气断路器是二码事。

网友N:
建议你先把漏电开关去掉,电机换是要接在角型,检查三相电流平衡情况,如果误差较大就有可能是电机相间有问题,电机接成星形是不能连续运行的。

网友O:
11楼的说的好啊
 提问的人先要过细啊  自己先检查啊
 我有一台电机是用变频器带的  检修时用开关直接带时跳  才发现是300V的电压  从三改星才好了
 经验总是在不断积累中

网友P:
如果真想楼主说的那样漏保也换了,那就换个电机判断一下呗~!

网友Q:
跳闸是的电流有多少

楼主:
电机已经去修了。修完试试吧

网友R:
 你查一下接线盒是否螺丝接地,再换漏保,如果是带负荷启动的话你应该检查一下负荷侧,或者轴承也是关键

楼主:
今天换了一个电机。还是跳后来换了一个开关就行了。以前是一个DZ47_100漏电断路器。换了一个D15_100的漏电断路器就不跳了。各位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P:
对了,你换的是C型的还是D型的

楼主:
还是D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