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2):
没有拍图片,只能叙述。
(1)外形大小如大米粒,金属外壳,一头圆,一头明显锥形,两根金属引线;
(2)磁敏元件,灵敏度特别高,30mm*50mm黑磁铁在20公分左右就有反应;
(3)磁铁快速从上往下或从下往上会明显改变它的灵敏度,灵敏度高了之后,
距离可达25cm到30cm.

楼主:
请回答者同时留下联系方式,以方便酬谢。谢谢。

楼主:
因本人也在其他论坛悬赏同样问题,故只能以回复时间戳为准。

网友A:
这个还真不好回答
要是有图片就好说了

网友B:
那你说说这个“有反应”是什么样的反应

网友C:
拍个图片好认多了,这样的东西真不好判断~

楼主:
有反应意思是磁铁靠近就接通电路。因条件限制,恕拍不了图片。

楼主:
补充一下;该元件只有两根引线,不是三根。而且可以保证它不是订制的,而是从市场上买到的诸如二极管、三极管之类的量产元件。

楼主:
补充:是个开关量,就像干簧管类的开关,但明显又不是干簧管。

网友D:
看来有可能是磁控管啊

网友E:
黑胶唱片的磁头?

网友F:
基本上属于霍尔元件,但第3点有点意思,快速变化的磁场能提高元件的灵敏度,而且还能记忆?还是说磁场运动速度越快能感应的距离就越长?

网友G:
是磁感线吗?

网友H:
霍尔元件?

楼主:
基本上属于霍尔元件,但第3点有点意思,快速变化的磁场能提高元件的灵敏度,而且还能记忆?还是说磁场运动速度越快能感应的距离就越长?-------------------------------------------------------------------------------------------提高灵敏度的意思,灵敏度改变以后跟磁场运动是无关的。

网友I:
气缸上用的

网友J:
是不是晶振

网友B:
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K:
笼统点,磁控开关?

网友L:
磁敏二极管,较长的管脚为正极区, 较短的管脚为负极区。凸出面为磁敏感面.磁敏二极管在正向磁场或负向磁场的作用下, 其输出信号增量的方向是不同的。据此, 就可以判断磁场的方向.常见的磁敏二极管有2ACM,其随着温度的升高, 磁场输出电压△ 十或△ 一均下降。这种现象是由于制作材料锗对温度比较敏感造成的。磁敏二极管能将磁信息转换成电信号, 已广泛应用于磁测、无损探伤、无触点开关等技术领域。

网友L:
引用 楼主:
没有拍图片,只能叙述。
(1)外形大小如大米粒,金属外壳,一头圆,一头明显锥形,两根金属引线;
(2)磁敏元件,灵敏度特别高,30mm*50mm黑磁铁在20公分左右就有反应;
(3)磁铁快速从上往下或从下往上会明显改变它的灵敏度,灵敏度高了之后,
距离可达25cm到30cm.
在电路中,P+区接正电极,N+区接负电极,即给磁敏二极管加上正电压时,P+区向i区注人空穴,N+区向i区注入电子。在没有外加磁场时,大部分的空穴和电子分别流人N+区和P+区而产生电流,只有很少一部分载流子在i区或r区复合,如图(a)所示。此时;区有固定的阻值,器件呈稳定状态。若给磁敏二极管外加一个磁场B+时,在正向磁场的作用下,空穴和电子在洛仑兹力的作用下偏向r区,如图(b)所示。由于空穴和电子在,区的复合速率大,因此载流子复合掉的比没有磁场时大得多,从而使i区中的载流子数目减少,i区电阻增大,该区的电压降也增加,又使P+与N+结的结压降减小,导致注人到i区的载流子数目减少。其结果是使i区的电阻继续增大,其压降也继续增大,形成正反馈过程,直到迸人某一动平衡状态为止。当给磁敏二极管加一个反向磁场B-时,载流子在洛仑兹力的作用下均偏离复合区r,如图(c)所示。其偏离,区的结果与加正向磁场时的情况恰恰相反,此时磁敏二极管的正向电流增大,电阻减小。

网友M:
磁敏二极管是一种新型的磁电转换器件。这种元件比霍尔元件的探测灵敏度高,且具有体积小、响应快、无触点、输出功率大及线性特性好的优点。该器件在磁力探测、无触点开关、位移测量、转速测量及其他各种自动化设备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楼主:
lqf1963
和秀空二位,我原以为也是磁敏二极管,但经查2acm上世纪90年代就已停产,而且它的外形跟我的描述还是有相当大的出入的。现在好像市场上根本就买不到磁敏二极管,它是一种教科书上常讲,但现实当中根本买不到实物的水中月镜中花。而且我描述的器件明显是个开关元件,明显又不是霍尔、磁敏电阻、巨磁电阻等。

网友N:
集成的磁控开关,体积可以做得很小

网友O:
是哪一个?

网友P:
是霍尔元件.

楼主:
287671732
--------------------------都不是,不是玻璃的,是金属的。本帖目的不是考人,是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