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卡类 C++

楼主(2013-04-02):
有想学习VC工控编程的吗???控制运动控制卡.IO卡等.

网友A:
想学的肯定有,我们做控制卡的

网友B:
vb vc 都可以 一般就是调用dll
专业 labview vi 密码 找回 破解
labview 密码 忘记 labview 密码破解
有需要联系 transmart_s1@qq.com

网友C(2013-10-06):
麻烦一下:
 如果想学习《VC工控编程》如何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