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楼主(2013-04-02):
    各位同行想问问大家如果我想用一台变频器(三菱E700)控制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我该设置哪些参数最好讲的具体些基本的设置都知道些,还有这是否和控制要求有关系。

网友A:
呵呵;要看你具体的要求,最简单就设一下Pr79就可以运行;

网友B:
一般常见的设定:运行指令方式,频率给定方式,加减速时间,过流保护整定值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常见的设定:运行指令方式,频率给定方式,加减速时间,过流保护整定值等。
说的好,主要看你的要求是什么

网友D:
按照你使用的场合和要求而定。

楼主:
谢谢各位:望各位不吝赐教!学习了!

网友C:
你先说出你的使用情况,参数太多了,不可能全给你说一遍,给你个建议,下个手册看看吧

网友E:
最好参阅说明书上面的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