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2):
公司一般用到松下AFPX-AD2/DA2/A21等元件,我们为了接线方便一点,目前都是把COM端直接接在开关电源0V上,然后各类传感器的进线中的COM端并接在开关电源0V上,还有包括压力传感器等用到的各类信号板,都是同样接法,虽然目前没出什么问题,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些小毛病随时出现,主要是体现在数据不稳,我就想问问这是我们的接线方法不正确导致还是其它干扰性问题导致。

网友A:
呵呵;最好不要连在一起;

网友B:
还是按照规定来好一些

网友C:
是的,最好接在PLC的COM端子上,你要是制作过音响放大器就知到接地点的重要性

网友D:
这些元件不要用外接电源,最好是PLC本身的电源。AFPX-2AD应该是不要外接电源的。小模块,插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A:
FP-X的几种插件都不需要外接电源来工作的;
楼主是把插件模拟量的0V与COM端相连了吧;

网友A:
像这二路AD的二个COM间也是独立的;与PLC主机的电源0V更是绝缘的;
二路信号一样,卡上的二个COM可以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