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2):
我维修遇到在板子标注是二极管,但探头有两根线,是测温度的,还有就是板子上有继电器,可以在设定温度控制继电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维修遇到在板子标注是二极管,但探头有两根线,是测温度的,还有就是板子上有继电器,可以在设定温度控制继电器
热敏二极管,没有正负端

网友B:
对,应该是热敏二极管,响应速度快,但没有标准,非线性,就是响应速度快。

网友C:
大多数二极管都可以当温度传感器用,其正向压降随温度上升而下降,约2℃/mV,且线性较好。

网友D:
太阳能的温度测量就是这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