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3):
求助变频器能不能像软起一样应用,在启动达到工频后立即切断电源和电机与变频器的连接直接切换到旁路接触器电路,是不是要报警的吧  。新手,真诚求助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A:
呵呵;可以设计电路实现切换的;不过你切换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B:
可以的实现的。

网友C:
软起的旁路工频转换与变频的工频转换是不同的。软起的控制与工频在电机供电电源上是同相位的,而变频转工频电源相位就不同了。所以,软起的工频转换没问题,变频的工频转换要做些工作才好。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师,具体怎么实现呢,变频的参数哪些要注意呢。这个是一个改造的项目,他的意图是用变频器连续起动多台同类的设备。现场是4台水泵,有可能出现2台水泵间隔马上启动的情况。

网友D:
可以的,利用变频器频率到达信号切换到工频,至于转向问题可以空载试好再接入。但应注意输出工频和变频互锁,不然可能烧毁变频器。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搞明白了.以前总认为变频器运转中切掉电源和负载都不行,变频会报警,所以变频切换工频不可能实现.请教老师傅后解释:把变频设为电机自由停车状态,启动变频器电机按照加速时间启动到工频运转,当按下切换到工频的按钮后,立即切断变频器输出侧正转接触器使变频器正转输入端子断开电机自由停车,变频器按自由停车减速,延时0.5秒后切断变频器输入侧接触器(切断变频器电源供电);延时1秒后闭合工频运转接触器电机在工频下由较高速度加速到工频运行.(150KW风机电机变频启动转工频的切换,大家认为时间调整的对吗).我看过图纸了过程明白了,但是涉及到变频器的内部原理不是很理解有高手能解释一下吗? 再次谢谢楼上的各位哦,谢谢大家.

网友C:
风机的电机变频切换工频延时原则是根据电机容量大小延时决定的。我们应该搞清楚,在没有相位鉴别的手段下,电机此时的切换为什么要延时呢?那是因为,如果不延时,电机内部有剩磁,电机切工频瞬间因为电源相位与电机的剩磁产生的电机端输出电压相位不一致,此时闭合工频就会发生短路故障,大电流的冲击反作用于电源,就要顶闸了。延时切换,就是为了把电机的剩磁耗掉,所以这个延时长短,完全由电机的磁场、内阻有关。可以现场调试定长短。先预设一个延时,0.5-1s之间,然后再根据实际调整即可。

网友E:
用变频器频率到达信号不用按按钮就可以切换到工频

楼主:
感谢7楼,长了不少知识。

网友F(2016-03-04):
楼主,非常感谢您的帖子,我受益匪浅。还有个疑问,就是我有什么方法去解决万一切换后相序不一样会反转的问题呢?因为我的电机功率有250KW,在比较高的速度下不敢让他去尝试是否会反转?  谢谢!!!

网友F: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您的帖子,我受益匪浅。还有个疑问,就是我有什么方法去解决万一切换后相序不一样会反转的问题呢?因为我的电机功率有250KW,在比较高的速度下不敢让他去尝试是否会反转? 而且变频器输出端的相序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测定。 谢谢!!!

网友C:
回复 网友F:
解决你这个问题,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加相序检测,这个现在许多变频器自身就支持的功能,或者是有单独鉴相的模块,外部实现相序检测;第二种是当吧变频器调到50Hz运行时,操作变频器的“自由停车”,切断电机和变频器的电源,让电机自由滑行,延时0.5-1s以后直接将电机切至工频。

两种方法,现在都在用。

网友G:
k版高手  我们切换就是要延时 然后接触器是机械互锁

网友H:
变频器运行的时候,不能直接切断输出侧线路吧?不会炸模块?

网友I:
我感觉也没必要要切换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C:
风机的电机变频切换工频延时原则是根据电机容量大小延时决定的。我们应该搞清楚,在没有相位鉴别的手段下,电机此时的切换为什么要延时呢?那是因为,如果不延时,电机内部有剩磁,电机切工频瞬间因为电源相位与电机的剩磁产生的电机端输出电压相位不一致,此时闭合工频就会发生短路故障,大电流的冲击反作用于电源,就要顶闸了。延时切换,就是为了把电机的剩磁耗掉,所以这个延时长短,完全由电机的磁场、内阻有关。可以现场调试定长短。先预设一个延时,0.5-1s之间,然后再根据实际调整即可。
有涨姿势了

网友K:
注意正反转啊。

网友K:
先是工频,即先用按钮点动一下,马上停止看电机转向,若反转断电,把任意两跟电机线互换。若正传不用调整。再试变频器,送电待面板显示后,现设置一个较小的频率,按启动键,变频器升速,观察电机转向,若反转调整内部参数为正传,若正传不调整。这样就能保证工频与变频转向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