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3):
我厂一台风机烧毁后,送去维修后安装试机正常,没想到4个小时后又烧毁于是我把电机坼下来用手磨风机很轻巧,于是我又把新缠的电机装上,结果一开一小会又发热了,于是我用电流表一卡5.5kw的电机空载跑了13个电流,我怀疑电机缠的数据不对,于是我找修电机的一说,他查了所有数据都对,我又让他把电机组装上一试,还是电流高,于是他又重新缠了一遍,一试还是高,于是我们又问了一个老师傅,才知道是转子断条了,于是我们把转子用锤砸通,一试一切正常了

网友A:
转子断条没见处理过;
能够知道砸哪里,也应当是有经验的。

网友B:
转子断条的情况很难遇到,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干了这么多年,只碰到过一次这种情况。

网友D:
这种事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E:
我也遇到过,但还会烧掉的。报废吧。

网友F:
呵呵经验了,我也遇到转子断的,原因就是有时候电机启动不起来,发现有一点转子断的换新转子后没有问题了。

网友G:
是啊,这个问题我们厂也遇见过,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次,很冷僻的毛病

网友H:
我想说的是,那修电机的师傅难道他不会怀疑啊,是我我不会去从新缠线圈,我只能说修电机的师傅技术还是有点。。。。。。。。。(可能这话说得有点那个但是是事实)

网友I:
转子断条很少出现

网友J:
各位转子断点有木有好的查找方法

网友K:
这种事还真没碰到过.你运气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