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3):
NETWORK 1
LD I0.0
R Q0.0 1
CALL SBR_0

NETWORK 1
LD SM0.0
MOVB 16#8D SMB67
                                          // - 选择PTO操作
                                          // - 选择单段操作
                                         // - 选择毫秒递增
                                        // - 设置脉冲计数和循环时间数值
                                        // - 启用PTO功能
MOVW +500 SMW68           // 将循环时间设为500毫秒。
MOVD +4 SMD72            // 将脉冲计数设为4次脉冲。
ATCH INT_0 19              // 将中断例行程序0定义为
                                      // 处理PTO完成中断的中断。
ENI                                  // 全局中断启用
PLS 0                             // 激活PTO操作,PLS0 => Q0.0

NETWORK 1                    // 中断0开始

LD SM0.0
R Q0.0 1

我是新手,第一次接触伺服,各位大神帮忙看下!

楼主:
大神们,出来讲解下吧!

网友A:
Q0.0输出脉冲可用HC1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Q0.0输出脉冲可用HC1计数,
我的意思是多长时间发出多少个脉冲?这个应该在程序里可以看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Q0.0输出脉冲可用HC1计数,
MOVW +500 SMW68           // 将循环时间设为500毫秒。
MOVD +4 SMD72            // 将脉冲计数设为4次脉冲。
是不是指在一个周期(500ms)内发出4个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