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3):
想把程序和密码出掉,重新编程,但不记得密码。谢谢

网友A:
用软件连上PLC,直接清除内存,全部清除掉

网友B:
PLC上运行开关放到STOP位,上面三个全选,点确点,3秒后就OK;

用FX-20P手编器的话,直接按8个SP,提示清除程序,确认一下就OK;

网友C(2013-05-08):
FX2n的也可以这么做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