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3):
一台成功的逆变器要做到性价合适、结构合理、保护完善而且合理,在实际使用中贴近用户的感觉,我想这样的机器做

出来就不会很差了。

 一直以来公众对于高频逆变器的质量还是心存顾虑的,认为高频机的质量不好,牌子好的又是天价。相比起来没有工频

机做的好。我想说经过行业同仁们的不懈努力,如今咱们国产的高频逆变器质量也是很棒的了,并且性价比也不俗。

 为啥有人说高频机没有工频机好使呢?我个人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有:1是高频机不耐冲击,工频机耐冲击。当遇到比较

大的冲击性负载时,工频机利用自身硕大的“肥牛”顶住了冲击,那高频机没有这个“牛”,只能是保护了,这直接导致

用户的电器没有带起来,那用户就有话说了。2是保护性能上次于工频机。在这说一下高频机不可缺的保护有:短路保护

输出过流保护、蓄电池状态保护等,这些保护都要绝对的可靠才行。因为实际最终的用户不会把逆变器研究的那么深入,

插接到逆变器上的用电器也是多种多样的,也有可能是拿了台300W的机器插接了一把2000W的电吹风,像这样的情况并

不少,也是属于严重的过流。也有可能接上了更大的负载,直接等同于输出短路。这时候就要考验逆变器保护的可靠性了

这样的情况保护停机了客人是不会话你逆变器不好的,除非没做好机器,损坏了就不好讲了。

 还有这个过流保护,也不能做的比工频机还差,怎么讲呢,工频机过流是分等级的,一般性的过流短时间内也不会停

机,所以我的高频机这一点上也要跟上,甚至还要超过它。那我个人的标准是高频机过流方面的性能要超过工频机,因为

高频机有比工频机更好控制电流的方法。我的要求是500W的高频机能正常带的起150W的老式冰箱,正常工作。无论压

缩机是常压启动还是带压启动,冰箱要像接了市电一样正常使用。如果做到了这些,我想这机器你想搞坏它都不容易。

 上面说了高频正弦波逆变器的单相机,那高频逆变的三相机该怎么做呢?是不是要做的像单相机那样的强悍性能呢,

答案是肯定的,只有可靠的保护措施,机器的质量才能稳定。

 由于没有做过三相机器,就来发帖同朋友们讨论一下,个人的一些想法不知对错,希望朋友们多多指教。

先说这个零线,一般的三相机是三相三桥臂的,零线是靠母线分压的来,这样如果线间负载不平衡,那么这个线间电

压也就不一样了。还有一些机器做的是三相四桥臂的,这样线间的平衡能力会更好些。

网友A:
工频逆变器应用广泛,高频逆变器只能应用在开关电源或者非电感负载上,否则设备是不可能正常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