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3):
2线制4-20mA压力传感器如何判断正负(看不到线的颜色,无说明书)??如果接反会不会烧坏????

网友A:
不会烧坏,放心接吧。

网友B:
接上去试一试就行了

网友C:
我接过  不会

网友D:
尝试着接吧

网友E:
就2根线,接上去后,如果有显示,用万用表量一下那个位正极就好了

网友F:
串联电流信号,反了压力显示偏出很大,没反常压下应该0kpa附近……

网友G:
DCS系统中接反了是不能正常显示的,可以随便接试试。

网友H:
先用万用表测试一下传感器的两线正反向电阻是多少,然后再做决定。这样比较稳妥。不要盲目的去接线。

网友I:
有些牌子是不用分的。如上海天沐。有些牌子必须要分。接错了仪表会不显示。我们用的是指针表。 不会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