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3):
如图的2分频电路我能理解。
六分频电路梯形图,哪位大哥能帮助下,谢谢。
http://xiangce.baidu.com/picture/detail/2c8456059f07b4bdf1da341cc618894c75f6e73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的2分频电路我能理解。
六分频电路梯形图,哪位大哥能帮助下,谢谢。
http://xiangce.baidu.com/picture/detail/2c8456059f07b4bdf1da341cc618894c75f6e730

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要灵活使用。

网友B:
楼上给出了一个示例;关键是理解控制要求,然后去实现。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的2分频电路我能理解。
六分频电路梯形图,哪位大哥能帮助下,谢谢。
http://xiangce.baidu.com/picture/detail/2c8456059f07b4bdf1da341cc618894c75f6e730

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要灵活使用。

有个疑问,你这里是使用的c0普通计数器,x000是他的计数条件。
因为x000是脉冲波,有半个周期是0,这样的话c0的当前值不会复位么?
我觉得要用c100停保型计数器,不知道我这么想对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的2分频电路我能理解。
六分频电路梯形图,哪位大哥能帮助下,谢谢。
http://xiangce.baidu.com/picture/detail/2c8456059f07b4bdf1da341cc618894c75f6e730

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要灵活使用。

有个疑问,你这里是使用的c0普通计数器,x000是他的计数条件。
因为x000是脉冲波,有半个周期是0,这样的话c0的当前值不会复位么?
我觉得要用c100停保型计数器,不知道我这么想对么?
计数器复位条件,RST指令。

当然你的想法非常正确,因为你考虑了不正常关机的状态。

楼主:
学习了,我也意识到错误了,plc不正常关机才会使普通计时器当前值复位,和x000信号无关。这里用c0是对的。